求助:配电柜指示灯微亮

楼主(2009-08-20):
大家帮帮我的忙呀。我的配电系统变压器零线接地,然后配电柜内零线排和机壳相连,回路中运行指示微亮,将该灯两端线拆掉量有40多伏电压,该灯是通过接触器常开接点推动的,在这个回路里面外引一个急停按钮,大概离该配电柜200米远,量从该急停按钮过来(急停按钮断开情况)的电压更高130多伏,应该是感应电吧,我该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1、不让本不该微亮的运行指示不亮;2、急停按钮断开时返回过来的130多伏电压呢?望大家赐教

网友A:
你用的是二极管指示灯吧,改用高阻指示灯,应该可以解决。第二个问题要看看接线图

网友B:
1.  配电系统变压器零线接地可能不可靠,检查接地电阻;

2.   检查配电柜接地和系统接地电阻。

网友C:
A, 检查有无干扰

B, 检查接地

C,检查N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