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与ACS550区别

楼主(2009-08-20):
在做变频器的选型,请问下,ABB的550和510有什么区别,看技术参数基本都一样,510是不是用在风机水泵上边多点,550用在拖动上多点,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510是标量控制的,550是矢量控制的。

网友B(2012-12-25):
还有价格上面有区别;

550要贵啊!呵呵!!!

网友C:
510主要用于风机水泵类变转矩 起动电流小

550主要用于恒转矩  起动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