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变频器报ENC.OUL故障

楼主(2009-08-20):
我部在修一台CT UNI2403变频器,故障为通电不久即报ENC.OUL,可复位,但马上又报,查说明书为编码器电源异常,此变频器为开环控制,并未接编码器,检查电路中为5V/15V供电,通过参数设置切换,电压测量正常,应该为误报,但发现控制芯片无型号,无法查到检测信号从哪里出来,哪位高手朋友,能否将此类维修经验分享,不胜感激。

楼主:
兄弟,拜托别做广告了,别人着急的事,你还这样

网友A:
我这边UNI2043  UNI2402的二手机器到是有 有需要打我电话13221971118沈

网友B:
诶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C:
置顶,怎么没人来解决啊

网友B:
怎么还没人来解决啊

网友D:
换一下主控板看一下,故障报警会否消除?

cenkong@163.net

网友D:
不会是 Pr 3.40 设置为 1 了吧?

cenkong@163.net

网友E(2009-11-04):
我也遇到一台,是不定时报,ENC.OUL,别人换了台变频器就对了,不知楼上宇光是怎么解决的?麻烦告诉一声!

网友F:
机器是主板问题,换了主板后不在报警

网友G:
电源应该好几路输出仔细检测一下电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