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仿真问题

楼主(2009-08-20):
以前用过MCGS,和组态王,在编辑好画面后直接切换到运行系统就可以看到运行结果,但是在wincc flexible里怎么仿真运行啊?我电脑上装了200、300和1200的编程软件,在组态环境中点击“启动运行系统”没有反应,点击“使用仿真器启动运行系统”就出现对话框提示“自动化服务器(HmiRTm.exe)不能加载文件”,请高手指教这是怎么回事?是没有安装好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我们用 WINCC FLX仿真没问题,不知你为何不行

网友B(2010-12-03):
我也是啊  晕死这个西门的

网友C(2011-01-20):
那你有么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呀,我老是重启神马的,烦死了,西门子的东西用多了就老出现问题

引用 网友B:
关于我也是啊  晕死这个西门的

网友D:
把狗屎杀毒软件卸光

网友E:
SQL FOR WINCC 服务器启动了没有。

如果没有就手动启动。建议不要设置为自动启动,影响电脑的开机启动速度,每次要用时就启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