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求助!十分着急!

楼主(2009-08-20):
工程打包后 在其他没有装组态王软件的电脑上运行不要狗可以吗?另外 好象打包后 然后我一运行发现字体都变了 比如说原来是楷体 现在字体就变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另外老提示历史库没有找到

网友A:
不可不要运行狗 历史库可以重启动

网友B:
组态王运行的时侯,要狗,不能把狗拿掉

组态王的开发和运行是分开的,开发不能用于运行

-------------------------------------------------------------------

MY BLOG:blog.sina.com.cn/hunterco

网友C:
运行狗只能运行工程,而开发狗既可以开发也可以运行,但用于运行,够一段时间就要关闭工程,然后再运行。

网友D(2009-09-22):
是的,组态王的开发狗会在10小时后停止,如果是特别的工程,也有开发和运行在一起的组态王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