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下载口通讯

楼主(2009-08-20):
现在有个新项目,用信捷TP760触摸屏,三菱PLC,另外还有海利普变频器,加个温控模块WK-4T1V上海亚泰的,为减少成本不希望加三菱的辅助模块,使用TP的下载口与温控模块通讯,有没有人做过,请指点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A:
以前用过hitech的触摸屏通讯口和仪表通讯,通过写脚本的方式做的通讯程序. 不知道你用的触摸屏是否有这个功能.

楼主:
谢谢!应该有的,不过通用触摸屏里面都应该有MODBUS协议的,应该有好的方法的。

网友B:
信捷PLC质优价廉 我是北京信捷的代理 ,有需要技术支持和产品的可以找我联系,现在信捷产品包括人机、PLC、变频器等,都是在追求更好的品质,更优的价格,最好的服务。 北京热线1580100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