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迫!!力控专家报表问题???

楼主(2009-08-20):
         我用力控的专家报表建立了自定义报表,变量历史保存设置为数据定时保存1s,然后用随机数仿真,报表中的变量不变化是怎么回事啊??急需大虾们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2011-11-02):
力控专家报表,我想让其数据变化时保存,不变化时不记录,请高人指点

网友B:
楼主做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呢?变量历史只保存1S?这是在PSPACE里设置的吧,在导入点表的时候,刷新时间已经设好。关键是。力控是实时数据库,不是关系数据库,所以,数据会刷新保存。

再者,你想随即仿真,是写了脚本吧?可否把脚本拿出来看看?力控的专家报表极不好用,很多功能都需要写脚本,写脚本的时候,对每个数据进行操作,都要写到具体的行和列。。。。拿出来看看吧先。

网友B:
2楼的问题,比较简单了,这个可以在PSPACE里设置。也是对点表及数据库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