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616G5变频器“GF”故障

楼主(2009-08-20):
        各位老师好!我最近碰到安川616G5变频器一启动报故障“GF”,我测过线路电动机都没问题,运行接触器也换新的了,还是不行。原来是一个电源接触器一直吸合,一个运行接触器有指令时吸合,现在我把运行接触器短接也一直吸合,电梯运行正常,不知哪的问题,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我认为跳GF故障一般来说是模块坏了,我也刚修了一台变频器626P555KW,模块量上去是好的,但一启动跳GF,后来6只模块都坏了!我的电话是13951131645

网友B:
除了模块,还有可能是电流传感器问题,

http://www.hzberda.com/index.asp

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伺服驱动器、PLC、数控系统、工业电路板

网友C:
GF---输出侧的接地电流超出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的50%。

重点检查电机,换电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