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读起升手柄信号的程序

楼主(2009-08-20):
起升机构手柄为8bit格雷码或二进制码,接入一个8点DI模块。
请问PLC程序怎样将此码转成起升速度给定到变频器?

怎样将DI信号读进来?
用  L IB10
   T MB100
再转二进制指令?

然后怎样将它作为速度给定到变频器?
能给出一段完整的PLC程序吗!以供参考。

PLC为S7-300, CPU315-2DP
变频器为ABB ACS800 通讯为DP。

万分感谢!

网友A(2009-10-23):
查找格雷码与2进制码的逻辑,装换后就可以使用

(有效行程?角度/360)*256=手柄的可调范围

将手柄的可调范围对应到0-100%,通过ABB的设定值量程,计算对应的设定值的即可

格雷码:例如i0.0~i0.7为输入

 二进制码mb0的m0~m7位:

AN i 0.7
= m0.7

AN i 0.6
A m0.7
O
AN m0.7
A i 0.6
= m0.6

AN i 0.5
A m0.6
O
AN m0.6
A i 0.5
= m0.5

AN i 0.4
A m0.5
O
AN m0.5
A i 0.4
= m0.4

AN i 0.3
A m0.4
O
AN m0.4
A i 0.3
= m0.3

AN i 0.2
A m0.3
O
AN m0.3
A i 0.2
= m0.2

AN i 0.1
A m0.2
O
AN m0.2
A i 0.1
= m0.1

AN i 0.0
A m0.1
O
AN m0.1
A i 0.0
= m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