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E FANUC PLC 故障手册

楼主(2009-08-20):
现场有GE FANUC PLC (型号为VersaMax ic200cpu001-GJ)  出现故障,由于时间太长无法找到相关的故障手册,有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请给我发一个

现场的故障现象为

“OK”指示灯为绿色常亮

“fault”指示灯为黄色常亮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一下,PLC 的故障表和I/O故障表。请的掉吗,你如果用CIMPLICITY ME的话,可以点help这样的话,有解释。不行的话,贴一个email出来,或者把故障报文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