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40ES00T2(晶体管) 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0):
台达DVP40ES00T2(晶体管) 问题请教

1、能否使用两线制常开接近开关输入?

2、自带DC24V电源 多大输出电流多少安?

3、能否使用自带DC24V电源为输出点提供电源,输出16个中间小继电器(型号JQX-13F)正常运行(主要担心DC24V电源容量不够)

4、DVP40ES00T2  24小时工作平均无故障时间多少。输出晶体管寿命大概多长。

请用过台达的朋友帮忙回答下谢谢。

网友A:
24v一般0.2  0.3A

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用两线制接近开关;DC24V,ES输出400mA,40ES可以对外供电(250mA左右),16个继电器,不要省,用个开关电源

对于第4点你想想呀,要是不行,市场上还有这么多人敢用台达PLC吗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JQX-13F刚才测试下电流大概40MA左右,PLC内部是否已经有续流二极管了。是否需要再反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C:
我用过可以带接近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两线制接近开关;DC24V,ES输出400mA,40ES可以对外供电(250mA左右),16个继电器,不要省,用个开关电源

对于第4点你想想呀,要是不行,市场上还有这么多人敢用台达PLC吗

16个继电器?晕死,劝你还是加上外接电源吧,都则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PLC的供电肯定不够的,另外,你还要考虑继电器的吸合瞬间电流值,这个突发值远远超过继电器的标称电流,zjq说得对!

网友E:
楼主真够省的,呵呵,用个开关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