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机械设备伺服驱动器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9-08-20):
我在调试设备时发现  设备原本好好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在开机后 发现每一百毫米 实际进给距离确实108MM

而且无论怎么调整电子齿轮比都无法影响其进给距离的变化  始终都是每100MM 多8MM

求助高手解惑

网友A:
与你采用的伺服PID参数有关,查查你的参数设定

网友B(2009-09-29):
螺距参数是不是变了,电机速度参数看下

网友C:
与你的参数有关,还有如果你改过参数,你的参数是否被保存了,运行程序的时候是否用的参数还是以前未经修改的。

网友D:
看你系统的参数动了没有。电子齿轮一般两边都可以设,但是只要设一边就可以啦。还有你调了丝杠螺母没有。

网友E:
丝杠反向间隙参数是否被设置为8mm了?或者其他的补偿类参数被改错了?

网友F:
有可能是发脉冲的问题,脉冲当量是不是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