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软件仿真

楼主(2009-08-20):
我用的是WPLSOFT2.11.0.0仿真功能怎么用?????

听说好像能仿真,不过没法用,PLC是EH80的

网友A:
如图一样启动仿真器,然后就像实际PLC一样使用。

Regards

楼主:
我试过了好像不会运算呀,比如强制通,和输出无关???

楼主:
好了没有写程序

网友B(2009-10-17):
我试了 好像也不能仿真

网友C:
如一楼 yuanle 所写,首先点击启动仿真,再点击 下载 ,将程序下载至仿真器中,再点击在线模式

楼主(2010-04-29):
效果不错比三菱的软件好的多

网友D:
请问可不可以单步执行?

网友E(2012-09-16):
谢谢了,我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仿真时,有一个侦错模式。

网友H:
有这个软件吗     上传一下     谢谢

网友I(2012-11-29):
首先点击启动仿真,可是下载不了程序至仿真器中?不知道台达的PLC怎么仿真呀,有谁能够帮我呀,因为台达14点的PLC只有一个编程口,要么跟触摸屏通信,要么跟PC机通信。如果有PLC仿真软件的话就好了!

网友J:
SS机种为例,在WPLSoft中依照下述步骤操作应该可以正常操作。

a. 先完成程序编译

b. 启动仿真器

c. 下载程序

d. 进入在线模式

e. 若状态兰的灯号呈现闪烁状态即代表可开始进行在线监控

另外,也可使用ISPSoft V2.01版来进行测试,仿真器的使用可参考 帮助>ISPSoft使用索引中的第14.2节。

如果实际接机器测试的话,可考虑下列两种接续方式

a.  HMI <<RS485>> PLC <<编程口>> PC (WPLSoft的通讯设定选择RS232)

b.  PLC <<编程口>> HMI <<USB>> PC (WPLSoft的通讯设定选择DirectLink USB,不过此方法会比较慢)

网友K:
仿真注意事项

1.      定时器与计数器的执行时间会依使用者计算机执行效率不同而有所不同。定时器处理方式与ES/SA系列PLC的动作相同

2.      不支持指令:WDTREFREFFMTRDHSCSDHSCRDHSZSPDPLSYPWMPLSRISTTKYHKYDSWSEGLARWSASCFROMTORSPRUNVRRDVRSCABSPIDMODRDMODWRFWDREV STOPRDSTRSTEFSWRDDELAYGPWMFTCCVMMEMRMEMWMODRWPWDRTMURTMDRANDDABSRZRNPLSVDRVIDRVADPPMRDPPMADCIMRDCIMADPTPOHSTDCLLM

详见软件帮助。ctrl+F1

网友L:
把程序发给我,帮你试一下。邮箱是13601413729@139.com

网友M(2013-03-19):
没用过那个功能  有试验机

网友N: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软件发给我lhnuaa030620519@126.com谢谢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N: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软件发给我lhnuaa03062051...

可去台达或中达电通网站下载,编程软件自带仿真功能。

网友O(2014-12-23):
子程序也能仿真吗?????

网友P(2015-02-27):
学习了,谢谢奉献,我好了

网友Q:
y0  不动作是肿么回事?

网友R(2015-05-14):
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

网友S:
学习了,多谢分享软件,不要积分最好

网友T(2017-10-08):
我的好像也不能仿真 奇怪

网友U(2017-11-23):
好东东啊,很难找哦。

网友V:
这个可以 不错 满好的 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