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老击IGBT问题

楼主(2009-08-20):
 最近维修一台森兰220KW机器 在IGBT不上电前测量机器控制电压都很正常    IBGT上电后频率才到5HZ   中相的一个模块半边击穿 2次了都是在同一个位置出问题 中相共3个模块 控制端是并连的  模块上的小板就3个电阻 一个双向稳压管 考虑不应该出问题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有谁遇见过讨论下

网友A:
维修中 不应该给自己“应该不会有问题“的这种想法,必须认真分析工作原理,并分析有可能造成故障产生的关联元件,有时候万用表测量元件是好的,但是实际工作的时候,元件会出现异常,这是因为元件工作的时候是真实的电压而万用表测量的时候只是低压,造成隐蔽性很强的软故障,这时候就需要采用测量加代换法逐一排除怀疑元件为上。

网友B:
我同意上楼老兄的观点,排查问题要逐一处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