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PLC与人机的程序怎样做才能达到要求?

楼主(2009-08-20):
就是假如将PLC里的输出(如Y1,Y2 Y3,Y4 Y5)还有时间继电器等,,调到人机界面里由操作者自已自由组合动作顺序以达到所需的控制要求(如根据需要可做Y1,Y3,Y5,顺序动作,也可做,Y1,Y1,Y5,Y3,,Y2顺序动作),或是其它可以组合的任意顺序,PLC和人机里面该怎样做程序,(PLC里做不停的呼叫子程序能达到要求吗,盼高手支招.假如要人机里提供50个程序步骤(这个如何去做),如何将PLC里所有的指令调到人机里去,如果实现这个功能就可以达到上操作者自由组合动作顺序的要求啦, ,主要是人机界面与PLC程序的规划,,,,,,,,望大家提供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A:
简单的做法是在PLC中根据不同的编程编号执行不同的程序段,不如你这里的。

----【=  d0  k10]-----------------------------(Y1)
其中D0存储的是事件编号。

而你的人机则是存储事件编号并不断的修正该编号。

如果你的PLC支持IEC61131规范,那么只需要在PLC中使用Case语句建立一个结构,而你的人机不断改变Case的选择值。

以上

网友B:
实际上这个功能要求并不是很难实现,可根据实际的控制要求,在PLC里作一段程序进行选择,命令由控制屏发出,当操作者按下不同的功能键时,实际上在PLC了里执行了不同的程序段。

楼主:
对:abbzd 关于

实际上这个功能要求并不是很难实现,可根据实际的控制要求,在PLC里作一段程序进行选择,命令由控制屏发出,当操作者按下不同的功能键时,实际上在PLC了里执行了不同的程序段。

内容的回复:,主要的目的是想上操作者可以任意组合想要的顺序呀,在PLC里做程序进行选择能满足要求吗,还有人机里面怎么设程序步骤呀?

楼主:
对:abbzd 关于

实际上这个功能要求并不是很难实现,可根据实际的控制要求,在PLC里作一段程序进行选择,命令由控制屏发出,当操作者按下不同的功能键时,实际上在PLC了里执行了不同的程序段。

内容的回复:那假如人机里的步骤该怎么设啦,这样才可以有给操作者自由组合动作顺序的地方呀,望指点

楼主:
对:yuanle 关于简单的做法是在PLC中根据不同的编程编号执行不同的程序段,不如你这里的。

----【=  d0  k10]-----------------------------(Y1)
其中D0存储的是事件编号。

而你的人机则是存储事件编号并不断的修正该编号。

如果你的PLC支持IEC61131规范,那么只需要在PLC中使用Case语句建立一个结构,而你的人机不断改变Case的选择值。

以上
内容的回复:那人机里怎样做那50个步骤空间,给操作都自由组合顺序了,例如,第1步是Y1,第2步是Y2,就是说这50步里操作者每一步想选什么就可以选什么,望指点

楼主:
对:yuanle 关于简单的做法是在PLC中根据不同的编程编号执行不同的程序段,不如你这里的。

----【=  d0  k10]-----------------------------(Y1)
其中D0存储的是事件编号。

而你的人机则是存储事件编号并不断的修正该编号。

如果你的PLC支持IEC61131规范,那么只需要在PLC中使用Case语句建立一个结构,而你的人机不断改变Case的选择值。

以上
内容的回复:

人机的存储编号该怎样做呀,盼指点

网友C:
去这个网址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www.gkhdw.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