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缆故障分析之三

楼主(2009-08-21):
安装期在6个月内,最长安装期限不得超过两年,否则电缆附件的使用寿命将受到影响。66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冷缩式附件则多为现场扩张式,安装期限不受限制,但需采用专用工具进行安装,专用工具一般附件制造厂均能提供,安装十分方便,安装质量可靠。
5、铅笔头问题
在制作终端头时,可以不削铅笔头。但是,如电缆绝缘端部与接线金具之间需包绕密封带时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版权所有
,为保证密封效果,通常将绝缘端部削成锥体,以保证包绕的密封带与绝缘能很好的粘合。在制作中间接头时,如果所装接头为预制型结构(含预制接头、冷缩接头),绝缘端部不要削成锥体,因为这种类型的接头,在接头内部中间部分都有一根屏蔽管,该屏蔽管的长度只比铜或铝连接管稍长,如电缆绝缘削成锥体,锥体的根部将离开屏蔽管,连接管部分的空隙将不会被屏蔽www.cechina.cn,从而影响到接头的性能,造成接头在中部击穿。如果所装接头为热缩型或绕包型结构时,绝缘端部必须削成锥体,即制成反应力锥,同时必须将锥面用砂带抛光
,因为锥面的长度远大于绝缘端部直角边的长度,故而沿着锥面的切向场强远小于绝缘直角边的切向场强,沿锥面击穿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提高了接头的性能。
6、应力管和应力疏散胶
电缆附件中应力管和应力疏散胶主要用于缓和分散电应力的作用,应力管和应力疏散胶的材质构成都是由多种高分子材料共混或共聚而成,一般基材是极性高分子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版权所有,再加入高介电常数的填料等等。应力管和应力疏散胶中是否含有半导体成分这就要看生产厂家的材料配方了,有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7、电缆接地问题
在制作电缆头时,将钢铠和铜屏蔽层分开焊接接地,是为了便于检测电缆内护层的好坏,在检测电缆护层时,钢铠与铜屏蔽间通上电压,如果能承受一定的电压就证明内护层是完好无损。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要求,用不着检测电缆内护层,也可以将钢铠与铜屏蔽层连在一起接地(提倡分开引出后接地)。
电力安全规程规定: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电缆都采用两端接地方式,这是因为这些电缆大多数是三芯电缆,在正常运行中,流过三个线芯的电流总和为零,在铝包或金属屏蔽层外基本上没有磁链控制工程网版权所有,这样,在铝包或金属屏蔽层两端就基本上没有感应电压,所以两端接地后不会有感应电流流过铝包或金属屏蔽层。
感应电压的大小与电缆线路的长度和流过导体的电流成正比,电缆很长时,护套上的感应电压叠加起来可达到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在线路发生短路故障、遭受操作过电压或雷电冲击时,屏蔽上会形成很高的感应电压,甚至可能击穿护套绝缘。
三、改善电场分布的措施
1、在35kv及以下电力电缆接头中,改善其护套断开处电场分布的方法有几种 (1)胀喇叭口:在铅包割断处把铅包边缘撬起,成喇叭状,其边缘应光滑、圆整、对称。(2)预留统包绝缘:在铅包切口至电缆芯线分开点之间留有一段统包绝缘纸。(3)切除半导电纸:将半导电纸切除到喇叭口以下。(4)包绕应力锥:用绝缘包带和导电金属材料包成锥形www.cechina.cn,人为地将屏蔽层扩大,以改善电场分布。(5)等电位法:对于干包型或交联聚乙烯电缆头,在各线芯概况绝缘表面上包一段金属带,并将其连接在一起。(6)装设应力控制管:对于35kv及以下热缩管电缆头,首先从线芯铜屏蔽层末端方向经半导体带至线芯绝缘概况包绕2层半导体带,然后将相应规格折应力管,套在铜屏蔽的末端处,热缩成形。
2、目前中压电缆附件中改善电场分布的措施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几何型:是通过改变电缆附件中电压集中处的几何形状来改变电场分布,降低该处的电场强度,如包应力锥、预制应力锥、削铅笔头、胀喇叭口等。二是参数型:是在电缆末端铜屏蔽切断处的绝缘上加一层一定参数材料制成的应
力控制层,改变绝缘层表面的电位分布控制工程网版权所有,达到改善该处电场分布的目的。如常见的应力控制管、应力带等。

标签:高压电缆,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