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FESTO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8-21):
最近用到FESTO的伺服电机。想用PLC发送脉冲来进行位置控制。发现给每次定数量的脉冲后电机转的角度不同。同时电机转动也不连贯。我发送脉冲的频率是固定的,电机转起来时快时慢。好象步进电机在脉冲频率太高失步的样子。由于FESTO 电机的说明书不是很详细,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该现象的发生。(我用FESTO 带的软件通过直接写坐标让电机走,电机运转很正常,我想可以排除驱动器故障)应该还是驱动器的参数没有设好的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脉冲信号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