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的转换器怎么用?

楼主(2009-08-21):
各位大侠:

        我现在用一台新买的笔记本电脑给PLC灌程式,现在新的笔记本都没有9针的通讯口!我就在市场上买个USB   TO   RS232的转换线,但是怎么都通讯不上,台式机的USB端口也没办法通讯上!买USB TO RS232转换线的人说这个没有安装程序只要插上去就可以用!不知道怎么设定才可以使用?请各位教教我啊

下边是我用人机在线模拟连接失败的图片

楼主:
这是人机设定画面。。。。。。。。。。。。

楼主:
我现在用台式机的USB端口给PLC下载程序(用USB转RS232线),也还是没办法通讯上!PLC可供选择的口只有COM1而台式机的COM1就是9针的,也就是说台式机不能用USB端口连接USB转RS232线与PLC通讯?那笔记本电脑用的话就用那个USB端口,有没有编号那个是端口1那个是端口2?搞不懂啊

网友A:
直接用USB通讯线通讯,与许多打印机USB一样。

网友B:
USB类转接线最好装上驱动,从系统中找到端口属性,查看一下USB的虚拟端口号USB3或4。

网友C:
工控用的USB 是专用,一般都不好用!

网友D:
USB类转接线最好装上驱动,从系统中的设备管理找到虚拟(COM)端口,查看一下USB的虚拟(COM)端口属性,点端口设置,再点高级设置,把COM端口号设置成COM1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解决啦!驱动安装的有问题,重新卸载后安装就OK啦!谢谢各位热心帮忙

楼主:
卖线的人也不懂的,给我讲不用安装驱动即插即用型,害得我走了不少弯路

楼主:
哎呀,不要来做广告啊!

网友E:
确定你的装换线是否有问题,我感觉你的下载口应该选择PC口。

网友F:
要安装驱动的,我这供应的,需要的联系我。Qq523860371

网友G:
看来你遇到奸商了,USB转RS232是需要驱动程序的,也可以到网上下载

网友H(2009-10-09):
救了命啦!谢谢哦。USB类转接线最好装上驱动,从系统中的设备管理找到虚拟(COM)端口,查看一下USB的虚拟(COM)端口属性,点端口设置,再点高级设置,把COM端口号设置成COM1就可以了.

网友I:
USB转串口不太稳定,建议你买个PC卡转串口

网友J(2010-04-24):
要安装驱动的.,要买好线

网友K:
首先你的上下载选择错了,要用USB转232就必须选择PC通讯的POM口。还有就是转换线的驱动有问题。建议你直接使用USB的数据线下载

黄昏?

网友:
首先你的上下载选择错了,要用USB转232就必须选择PC通讯的POM口。还有就是USB转232驱动。

网友L:
我们用的都是要装驱动的,而且要从硬件中看到是那个端口,然后选择端口,

网友M:
必须装驱动,我的笔记本电脑一直这么用给PLC下载程序

网友N:
老板忽悠人的吧,还没有听说过USB转串口线不需要驱动的,在网上找一下,如果找不到能用的只有再买一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