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柜式大变频器,怎么外装空开和电抗器才显得正规??

楼主(2009-08-21):
现有一台350kw的变频,是柜式,下面有4个轮子,可以推着走的。现在我得给他配个上级空开,出线电抗器。该怎么办??大家一般都是怎么办的?

网友A:
350KW这样大的柜式变频器,一般是可以定制的,毕竟是数十万元的产品,在定货时将空开、电抗器等根据你设计的图纸要求供应商做到一个柜子里,一般来说供货商会合理收取一定费用后按你的要求制作,这样会省却你很多时间和精力。

网友A:
如果你已经购买了成品的柜式变频器,因其外形和内部结构布局都已定型,要增加空开、电抗器,就要做附柜或副柜了,这么大容量的变频器,主回路导体当然是母线了,所以柜式变频器和附(副)柜间一定要牢固连接,相互移动要在可接受的范围,否者需用软母线了,副柜通过变频柜可移动基础相连,柜顶再次连接,附柜则可直接连接在变频器柜体结构部分上,背面、两侧面连接均可,一般变频器的柜体侧门(上侧、左侧、右侧、前侧、后侧)均可开启或卸掉,故布母线很方便的。增加的控制回路器件亦可设计在副(附)柜上。     以上是个人意见和成套时的实际做法,谨供参考。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前辈!!请问母线是用铝排吗??或者使用185的铜电缆可以吗??

以下是我即将使用的变频器的实际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