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死人的PLC停机

楼主(2009-08-21):
    小弟碰到的问题要愁死人了。 我这里有个315-2DP的profibus网络主站,一到打雷的时候就停机,停机原因为:

事件 14 的 100: 事件 ID 16# 4548
由 I/O 管理引起的 STOP 模式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9:00:40:642 24.05.95

 帮助文件的解决办法是

可是停机后如果重启一切都正常,也没有什么报警。接地线检查后 地线、柜子外壳接地良好。现在搞不清楚问题所在了。

还有一个麻烦的就是 用STEP7跟PLC连接后 老是自动中断连接。现在搞的两台上位机与PLC也是一直出现约5秒钟的中断。彻查一遍什么问题也没发现,CPU没报警内容。 难道是防雷器的问题?  请大侠救难啊

网友A:
能把程序发来看看吗 ?DJY1020@163.COM

网友B:
双击CPU后属性里有一个故障信息,截图发过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CPU后属性里有一个故障信息,截图发过来看下

是不是诊断/设置里 模块信息啊 :从开机到自动停机记录如下

模块 CPU 315-2DP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5-2AG10-0AB0 硬件 7
- - - 固件 V 2.6.4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A 0.21.0

机架: 0
插槽: 2

事件 1 的 100: 事件 ID 16# 4358
所有的模块都已作好运行准备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01:56:45:748 14.06.95

事件 2 的 10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01:56:21:682 14.06.95

事件 3 的 100: 事件 ID 16# 4548
由 I/O 管理引起的 STOP 模式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56:21:240 14.06.95

事件 4 的 10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启动状态转换为 RUN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先前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要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00:47:52:008 14.06.95

=================================

这个我也看不懂啊,下午清除/复位 结果CPU起步来了 故障如下

模块 CPU 315-2DP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5-2AG10-0AB0 硬件 7
- - - 固件 V 2.6.4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A 0.21.0

机架: ---
插槽: ---

事件 1 的 10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20:19:30:054 21.08.09

事件 2 的 10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20:19:05:813 21.08.09

事件 3 的 10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20:18:41:638 21.08.09

事件 4 的 10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20:18:17:457 21.08.09

事件 5 的 10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20:17:53:275 21.08.09

事件 6 的 10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20:17:29:100 21.08.09

事件 7 的 10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20:17:04:919 21.08.09

事件 8 的 10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20:16:40:737 21.08.09

事件 9 的 10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20:16:16:561 21.08.09

事件 10 的 10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20:15:52:381 21.08.09

事件 11 的 10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20:15:28:200 21.08.09

=============================

这下估计是彻底完了 CPU起不来了!

网友C:
要多方面接地才好啊

你试试啊

网友D:
能发程序过来一下,检查一下吗? huangscau@126.com

楼主:
跟程序无关,我是删除所有配置和程序下做的测试

网友E:
可以在程序中加入OB82/OB85/OB121/OB122看看。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可以防止plc停机  但是治标不治本

干扰好好看看  对接地重点查查

网友G:
继续关注一下

算是学习的过程了

楼主:
搞定了,CPU后来起不来 可能是CPU里面出了问题,复位重新下载程序就恢复了。

至于说那个I/O管理引起的STOP模式 是因为里面有个IM361接口模板出了问题。郁闷的是个隐形问题,害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