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模拟量输入的10点PLC。

楼主(2009-08-21):
工程上原来用OMRON的CPM1A-10, 现在客户要求有一个模拟量输入,需要处理。好像这种小型的PLC都没有带模拟量输入功能的。

请问有用过类似产品的吗? 帮忙推荐一个。性价比要好。

网友A:
台达有。自己搜下吧。或者用三菱fx1s 加扩张版。

网友B:
西门子的200系列当中的CPU224XP自己带两个模拟量输入一个模拟量输出,数字量为14入10出!和适合你!

网友C:
CPM1A-10 可以配置一个模拟量模块,看看编程手册上应该就有介绍,但注意好像最多能挂3个模块,而且通道也是有限制的,

不支持浮点运算,总之,CPM1A  属于老产品,淘汰了,要是条件允许的话,直接换比较新款的小型PLC ,至少支持的功能比较丰富!

楼主:
加扩展模块比较贵,有没有主体带模拟量输入的?台达的EE系列好像是带模拟量输入,不过数字量输入仅有4个,太少了。我希望能有6个数字量输入,4个输出,一个模拟量输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