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故障

楼主(2009-08-21):
大家好,我这里有台欧陆590+的直流调速器2q380a的,运转都正常,就是电枢电压控制不了,电位器调起来不起作用,请大家指教,是上面主板问题,不知道是主板那里原因。

网友A:
你检查一下速度反馈是否正常?

网友B:
我能搞定,呵呵

网友C(2009-12-15):
速度反馈改到电压反馈试一下。

网友D:
电磁流量计的速度怎么样啊  谁有涡街流量计   或者 涡轮流量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