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人机的程序怎样做才能达到要求?

楼主(2009-08-21):
就是假如将PLC里的输出(如Y1,Y2 Y3,Y4 Y5)还有时间继电器等,,调到人机界面里由操作者自已自由组合动作顺序以达到所需的控制要求(如根据需要可做Y1,Y3,Y5,顺序动作,也可做,Y1,Y1,Y5,Y3,,Y2顺序动作),或是操作者可以组合其它的任意顺序,PLC和人机里面该怎样做程序,(PLC里做不停的呼叫子程序能达到要求吗,盼高手支招.假如要人机里提供50个程序步骤(这个如何去做),如何将PLC里所有的指令调到人机里去,如果实现这个功能就可以达到上操作者自由组合动作顺序的要求啦, ,主要是人机界面与PLC程序的规划,,,,,,,,望各位大侠提供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A:
   还有这样要求的呀,你不怕麻烦就教你一个不怕麻烦的做法的。呵呵

 1 。三菱类。用步进指令,你所要求的50个程序步骤就要做50个步,在每个步里做上所有的输出Y,每个Yn前加上一个常开Mn,此Mn在屏上可以切换ON或OFF,需要那个步中的Yn输出就激活哪个Mn,50个程序步骤可以做五十个画面。步进切换根据你的转换条件。

    2。西门子类。有或者需要多少个输出点就做多少个子程序,每个子程序有一个输出点控制。50个程序步骤就要做50个步进指令,再就是跟1一样,做根据需要去调用子程序了

楼主:
对:杭儿风 关于

   还有这样要求的呀,你不怕麻烦就教你一个不怕麻烦的做法的。呵呵

 1 。三菱类。用步进指令,你所要求的50个程序步骤就要做50个步,在每个步里做上所有的输出Y,每个Yn前加上一个常开Mn,此Mn在屏上可以切换ON或OFF,需要那个步中的Yn输出就激活哪个Mn,50个程序步骤可以做五十个画面。步进切换根据你的转换条件。

    2。西门子类。有或者需要多少个输出点就做多少个子程序,每个子程序有一个输出点控制。50个程序步骤就要做50个步进指令,再就是跟1一样,做根据需要去调用子程序了

内容的回复:人机里的程序步骤该怎么做呀,望指点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大部分在PLC里方便,屏上可选择顺序,选择时按顺序选择,同时在PLC里记住每个输出号,关键是要采用编码的功能DECO将每个顺序号编到某个字的相应位里(共5个),再把这5个字加起来,或者5个字或起来,得到一个新字,再把这个字的前五位与Y1-Y5对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我觉得还是大部分在PLC里方便,屏上可选择顺序,选择时按顺序选择,同时在PLC里记住每个输出号,关键是要采用编码的功能DECO将每个顺序号编到某个字的相应位里(共5个),再把这5个字加起来,或者5个字或起来,得到一个新字,再把这个字的前五位与Y1-Y5对应即可

现在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使人机画面里有个写程序的地方,,就像PLC里一样可以一步一步的写程序,人机里那些元件好像都没有这个功能,弄了几天都还是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