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S7A与PlcSim数据通讯探讨

楼主(2009-08-21):
1.软件配置:office 2003,ifix4.0,step7 v5.4 sp3CN,PlcSim v5.4,S7A V7.20 Build(221)(S7A OPC Server for Simens S7),WinCC 6.0,WinccFlexible 2007.
2.测试内容:测试能否在ifix中通过S7A驱动由mpi通讯对PlcSim5.4 for S7进行数据读取。
3.测试步骤:先简要说下。
            先测试数据的读取。
(1)先组态s7,建一测设工程,然后打开plcsim,将s7站下载到plcsim中,注意打开plcsim的时候一定要选择mpi通讯;
(2)然后打开s7a power tool,在pg中对设置device的mpi通道与plcsim的通道一致。然后start s7a,打开监视,看数据传送是否一致。若一致,则说明通讯正常,若不一致,则查找问题。
(3)然后打开ifix4.0,使用发现与配置,通过标签转换可以得到由s7a驱动直接获取的s7中的符号及数据块内容,并且直接转至ifix的过程数据库中。或者直接在ifix的过程数据库中添加标签,不过要注意标签的i/o地址一定要填写正确。
(4)其实此时就可以验证数据的读取效果了,可以直接在过程数据库中刷新,看是否由数据读取上来。或者直接新建一画面,在画面中添加数据戳,链接标签。注意,AI,DI的标签只能读取数据。
(5)经过测试,数据读取正常。
           再测试数据的写入。
(1)在测试数据的写入时,一定要注意在数据库中标签的高级选项中要设置允许输出选项,并且我对要进行写入的数据标签都用的是AR或者DR变量。
(2)先测试能否对数字量进行写入,在新建画面中添加按钮或者数据戳,链接标签,并且设置允许控制或者添加脚本,改写标签值。
(3)经过测试,可以通过S7A对PLCsim中的M区以及DB块进行数字量的写入。对PLCSIM中的Db块也可以进行模拟量的写入。
4.结论:经过本人测试,发现在ifix中,通过S7A驱动可以对PlcSim进行读取数据(测试DB块,I区,M区),也可以写入数据(仅仅测试DB块和M区)。
5.遇到的一些问题:
(1)在ifix的过程数据库通过S7A驱动对PlcSim进行数据读取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在Step7软件中打开监视监视DB块或者程序,如果这样,则PlcSim会崩溃,Step7也会错误,直接导致必须注销系统后才能恢复正常。
(2)如果ifix工作台运行过程中数据标签出现?号,则问题可能出在ifix的s7a驱动没有启动或者意外关闭以致于不能与s7-414cpu进行通讯连接。
(3)一些测试画面以及其它问题,在后续的讨论中如果大家可以探讨的话会相继贴出来,也希望大家在探讨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

将模拟坚持到底,坚信模拟成就现实。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楼主为何不用WINCC 6.0呢,IFIX与WINCC6.0比有何优缺点,楼主谈谈好嘛???谢谢!

网友A:
我们单位高纤装置控制系统,上位机用IFIX下位机是S7-400,S7-300中间用工业以太网连接,和你的实验有点联系!!!

楼主:
回复plg:

1.之所以不用WinCc 6.0 ,是因为这个试验已经测试过了,WinCC+S7是经典组合。

2.你们单位的高纤控制控制系统,ifix与s7-400/300之间的驱动用什么?

我做这个试验,只是尝试在模拟计算机状态下完成一些工程的初步设计。如果有好的程序可以讨论交流。

楼主:
ifix与WinCC的优缺点很多,一时谈不清楚。

但是,对于工程来说,主要还是看甲方的要求,如果甲方没有详细要求的话,而且系统只有S7的控制器,那么就从成本来进行考虑采用哪种上位软件。

如果硬要说区别的话:

ifix比WinCc灵活,但同时也有一些缺点,比如画面的处理。

而WinCC比ifix,它和S7是无缝连接的,所以驱动起来比较好。这两个我都做过。

网友A:
听高纤装置的姚工说ifix与s7-400/300之间有一个ifix专用与S7通讯的一个软件!

楼主:
其实就是发现与配置,在ifix里面,确实可以直接从s7中导出符号数据。

网友B:
我按照你说的步骤尝试一下,S7A数据只有发送没有接受,data是bad,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否只能通过MPI方式能跟PLCSIM通讯,TCP/IP不可以对吗?我用的就是MPI,注意看MPI地址,通讯参数设置都没问题啊。

网友B:
已经可以通讯了,只是有一点疑问,DB块的实数在IFIX里数据块里选择none,为什么只显示整数,比如35.67,只显示出35.00

楼主(2009-10-03):
你在ifix的数据块里面要选择“R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