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急!FX2n-20GM求助!

楼主(2009-08-21):
求救各位高手,我卖了FX2N-20GM,外挂一个FX2N-8YET,在程序里SET Y10、Y11、Y12等,再延时1S,RST Y10、Y11、Y12,结束程序,监控程序一步步运行正常,系统无故障报错,但就是输指示灯不亮。检查插线无错。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没说太明白呀,什么输指示灯不亮,是输出的指示灯吗,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一起讨论

网友B(2009-11-11):
6ES7 314-5AE03-0AB0 一个314 IFM CPU
6ES7 952-1KL00-0AA0 2个 400PLC存储卡
6AV3 627-1QL01-0AX0 触摸屏一个10寸的。
6ES7 321-1BH01-0AA0 1个 32点DI
6ES7 321-1BH02-0AA0 3个 32点DI
6ES7 322-1FF01-0AA0 2个 32点DO 继电器
6ES7 953-8LJ11-0AA0 2个 512K MMC卡
低价转让!!!
李晟 13811476951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
李晟 13811476951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
专业低价出售工程剩余全新PLC.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AB 专业高价回收工程剩余PLC.
回收西门子PLC.
二手PLC.西门子PLC.回收PLC.
中国北方专业做工程剩余和回收PLC的第一家专业平台。价格好。
李晟 13811476951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
QQ:1290538886
http://www.bjpl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