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 PLC控制A系列伺服,伺服上的DO输出可以直接接到PLC的X点吗?

楼主(2009-08-22):
说明书上没写清楚,我看了下感觉是可以直接连的,来这发个贴确认下,希望给我个答案,最好贴个连线的图,谢谢。

网友A(2010-07-02):
可以,伺服DO功能相当于开关闭合

网友B(2011-03-04):
可以的,我做过的项目里有这样用过的

网友C(2011-04-25):
可以的,伺服DO功能相当于开关闭合

网友D:
可以,但需要注意台达的DO输出是NPN型的,另外必须和伺服必须和控制器构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