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联多电平变频杂谈(一)

楼主(2009-08-22):
    看了很多坛子里文章有些感触,很多都是“总理”级的大文章,“发展方向”、“优劣论述”不绝于耳,总感觉有所缺憾,“砖瓦匠”级的具体议论太少了,毕竟万丈高楼从地起、细节决定胜败!
之所以取“杂谈”之名那是因为本文的确比较杂,有点原理、有点软件、有点硬件、有点可靠性等之故,具体而不全面,也不含截取的“经典”教程,仅仅随笔而已。能够对几个人有所启示足矣!

各单元的均衡驱动
级联多单元变频方式有很多优点:对电网有较理想的能量获取方式、低脉冲幅度完美的输出波形、容易实现冗余运行等等。但这些都是在各功率单元均衡驱动前提下才能体现的,否则这些优点将大打折扣,甚至危及系统运行安全。

在变频器输出理想正弦波形及电机负载(感性、3三相对称)情况下变频器单相及三相能量输出波形如下

图1a表示u相的电流电压波形;图1b为u相变频输出的能量波形;图1c为三相变频输出能量之间的相位关系及三相总能量输出的波形。
要使变压器副边的3N个绕组获得理想的能量传输,必须满足2个条件:
1、相同相位的副边绕组均匀分配到变频变换的三个相臂中;
2、同一相臂不同相位的副边绕组提供相同数量的能量;

满足这两个条件后的单元副边绕组供能波形如图2所示

此时再加上各个副边绕组的对称性,转换到原边电网侧就能获得理想的能量传输特性。
第1条由系统结构和恰当的连接很容易就能满足
第2条通过适当设计的调制方式也能完美的实现
从图1中可以看出,只要使每一个相臂的各单元(例如U相上的N个单元)在每一个单元的滤波电容充电周期(图2中的t1;50Hz电源下为3.33ms)内提供相同的能量就可以满足上述要求。
例如要输出1.25U(U为单元直流电压)的相电压,图3就是一种不符合要求的单元驱动方式:

从图中可以看出,输出电压能够满足要求,但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1、该相输出能量仅由A、B单元提供,A单元提供80%的能量,B、单元提供20%的能量,其它单元不提供能量(相电流在数个变频调制周期内可视为常量),电网侧电流畸变严重。
2、各个单元的调制负荷严重不均衡,相应的热负荷也会很不均匀,可靠性降低,还会造成高负荷单元的寿命缩短,这种不均衡在低电压输出时(低频)时更加明显。
3、每个单元都要使用很高的调制频率才能达到较理想的输出波形,而调制频率的增高更加重了单元的负担,也少许降低了转换效率(功耗与调制频率的非线性关系造成)。

要达到均衡负荷的目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相臂内的各个单元采取循环错位调制方式,虽然相臂内的各单元在硬件连接上是顺序的,但对输出而言在逻辑上是地位等同的,因此采用合理的驱动设计就可以满足负荷均衡分布。
以5单元串联目标等效调制频率9KHz为例,此时各单元的调制只需9KHz/5=1.8KHz即可,每一循环时间为1s/1.8K=0.556ms,即便与变频输出为高频段如50Hz所对应的周期值0.02s相比较也仅占2.78%,这么短时间内相臂输出电压与电流变化是很小的,因此,这种“均分”的实现是相当精确的,基本可以保证每个功率单元均提供1/5的功率输出。再加上另外两臂的相同副边相位的单元的互补性(需错位同步驱动设计),将更加接近理想状态。
从单元变压器副边端看,在单元副边绕组对滤波电容的充电周期(3.33ms)内,该单元刚好完成了6次功率输出,这种周期的整数倍关系(1.8KHz/300Hz=6)可以消除这两种频率“差拍”效应,但此时的6倍>>1,因此影响微弱,不方便时可以不加理会。
图4和图5分别是相臂输出+2.5U和+1.25U时各单元的调制波形以及合成波形,实际输出正弦波情况下的数个调制周期内,电流和电压的变化是很小的,为简化起见以输出直流为例。

要实现这种调制的方法有很多,比较简单是的在同一芯片内使用5个循环频率为1.8KHz、依次错位1/5的计数器作为调制计数器即可,使用多芯片原理上也是可以的,但是必须保证相同的计数器脉冲源以避免漂移。
对于三个相臂之间的调制关系,最好设置为相互等间距错位关系,这样变频器对外界的电磁干扰脉冲更加接近“白噪声”,对减少对其它设备的干扰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