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F变频器IGBT型号请教!

楼主(2009-08-22):
大家好!现有一F系列的11KW变频器炸机,IGBT模块标记已经模糊,只知道是富士的,******B120-20,请指教完整的型号!能指教电流的大小也可以,我看了一下富士的资料*****B120最大怎么只有50A的 ,11KW的变频器用50A的模块行吗?

网友A:
用7MBR100U4B120-50    取代FP75R12KT3

网友A:
FUJI  的比EUPEC的便宜点

楼主:
楼上的,7MBR100U4B120-50的安装尺寸与7MBR35SB120-70相同吗?我手头上有一块7MBR35SB120-70,尺寸与炸机的模块完全相同。另50A的模块用在11KW的变频器是否可以?

网友B:
推荐使用单管做小功率焊机,功率15KW以下最经济,最低成本.
使用IKW40N120T2 两支替代一个50A1200V2单元的模块 同样可以使用IGBT提到mos,电压600v、1200v电流6A以上硬开关频率低于100K用IGBT具有高性价比.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B:
特价抛售:

英飞凌/IGBT管:
IKW08T120 IKW15T120 IKW20N60T IKW25N120T2 IKW25T120
IKW30N60T IKW40N120T2 IKW40T120 IKW50N60 IKW75N60

联系电话:0755-82539214 137-237-73226 庄小姐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新亚洲电子商城二期N2A017
QQ:271138986 MSN :hanyaomail@hotmail.com
Email : sabrina9988@163.com

我们承诺:绝对保证原装进口。产品库存不可一一罗列请包函!
欢迎随时来电垂查!

网友A:
小的当大的用,要看场合,如果工作电流不大有的地方可以用50的替代75的 ,不过建议你不要这么用,厂家用75的肯定也有他的道理呵呵,你直接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型号就行了,或者英飞凌的75的都可以,只是这个价格比富士的更高一些!

楼主:
我选了一款7MBR75UB120-50,不知是否可以?谢谢华东工控!!!

网友C:
FP75R12KE3

有比EUPEC (欧派克)的便宜的没有??(800元)

楼主(2009-10-06):
用7MBR75UB120-50,修好已使用一个月,一切正常,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A:
下次买IGBT 我这里有,价格绝对便宜  13758566744  可以通过淘宝   全新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