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PLC与人机的程序怎样做才能达到要求?

楼主(2009-08-22):
就是假如将PLC里的输出(如Y1,Y2 Y3,Y4 Y5)还有时间继电器等,,调到人机界面里由操作者自已自由组合动作顺序以达到所需的控制要求(如根据需要可做Y1,Y3,Y5,顺序动作,也可做,Y1,Y1,Y5,Y3,,Y2顺序动作),或是操作者可以组合其它的任意顺序,PLC和人机里面该怎样做程序,(PLC里做不停的呼叫子程序能达到要求吗,盼高手支招.假如要人机里提供50个程序步骤(这个如何去做),如何将PLC里所有的指令调到人机里去,如果实现这个功能就可以达到上操作者自由组合动作顺序的要求啦, ,主要是人机界面与PLC程序的规划,,,,,,,,望各位大侠提供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A:
8月21日的回帖已经提供给楼主思路,看来楼主要的思路是提供一个完整的应用程序……

网友B:
缺乏思考,不会成长。好好研究什么叫2进制吧。

楼主:
对:yuanle 关于
8月21日的回帖已经提供给楼主思路,看来楼主要的思路是提供一个完整的应用程序……
内容的回复:
PLC程序是可以写出来啦,现在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使人机画面里有个写程序的地方(人机里写程序的空间该怎么弄,就是假如那50步的地址弄出来),,就像PLC里一样可以一步一步的写程序,(这样才可以将PLC里的程序在人机可以自由组合)(假如每个程序对应一个人机里的画面该怎么弄呀,)人机里那些元件好像都没有这个功能,弄了几天都还是搞不懂

网友C:
其实不用人机我也能做到让用户自由选择动作先后来运行。只不过有了人机可以让用户更方便直观一些。做这种编程类的PLC程序时我的一大特点。已做了8年多了。在这里一二句话是说不清的。以上的朋友说的都不对的,不要被误解了。有需要可以加我QQ996487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