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神刚SERVO求助

楼主(2009-08-23):
公司最近一台型号为SDD-N-Z0A4K00的神刚驱动器,采用的是位置控制,最近老出现跑一个极限SENSOR旁的点位时出现位置离异(一天有4次左右正常情况下不应该超极限).只要将该轴做原点复归后并OK.检查了极限SENSOR位置是OK的,布线也没有问题,可以排除出现干扰而丢失脉冲的情况.想问一下各位大侠导致驱动器跑错点位的原因有那些,好给小弟有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