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故障

楼主(2009-08-23):
大家好;S7-200上面的面板上的第一个灯SF/DIAG 这个灯亮起来了,是什么故障呀,

还有这个PLC没有电池,他是怎么保存程序和数据的呀,

网友A:
是什么颜色的灯?红色的还是橙色的? 仔细翻一下手册, 里面有讲到.

网友B:
1,step7、microwin里可读取

2,一块超级电容

网友C:
      重新装载一遍编程软件,后把档位打在stop。重新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