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器求助

楼主(2009-08-23):
我单位的一台590+直流调速器每隔几天就会烧一次电枢进线端的保险,我用的保险是600A的,设备正常运行时的正常电流只有200多A,请给位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检查触发可控硅插线等  也不排除可控硅 软故障

网友B:
你的590+是可逆的吗!你的电流设置是多少安,只烧保险不烧硅?是不是你的电流变化太大,就会引起可逆反回很的电流的,如果你的设置于200A那么保险就用400A的

网友B: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可控硅有问题,这个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