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关于110KW电机起动的问题

楼主(2009-08-23):
昨天要在调试时碰到,110KW电动机在星三角起动下。空载起动时运行正常。一到带负载起动,星转三角起动过程中,还没切换过来主开关(5~6秒)就跳闸了,我们选用的开关是250A的。这过程中起动电流一直在400A不动。请教各位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这样正常吗?想了一晚一直想不明白。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A:
开关太小了点。正常运转都要这个电流了,起运电流还要大3-4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空开也太小了啊,最少400-600A                 你的是重载启动。。。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可这是设计院下的设计图。如果像你们所说的那样,这设计院也太垃圾了吧。

网友C:
设计院刚刚毕业的学生在闭门造车

网友D:
把星转三角起动转换时间调到10秒再试。

网友E:
什么负载?如果是风机,还是用自耦变压器启动吧。电机是否选择偏小。

楼主:
负载是带消防水泵的。星转三角起动转换时间本来就是调到10秒,还没到10秒开关就跳闸了了。

新麦子~!

网友:
会不会是负载那的卡死了  背力了 ~! !~!~

网友F:
应该是开关太小,选400A的。在星启动就跳闸,那角运行是不可能的。

网友G:
110KW的电机额定运行电流都达到220A左右,250A的空开应该是小了,一般空开至少是电机额定电流的2倍左右!

网友H:
负载有问题吧 ?我们厂110KW水泵电机也就250A空开。不过是用的软启动。

网友I:
应该是空开选的小了的缘故。

网友J:
应该是脱扣器整定电流调小了吧,

网友K:
开关小了,至少用400A的,我试电机时用315A的空开,但是是空载。

网友L:
这里是沃森电源(苏州)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和销售各种变频电源和岸电电源,主要的作用是利用国内的电网电压模拟国外的电网电压,为企业进口设备 ,出口检测提供优质的电源,正弦波输出,专业厂家,有意的可以电话联系 0512-69176280 刘先生

网友M:
空开小了,就你这个应该是400以上才行

网友N:
安装电气规范,超过37KW的电机启动应该为自耦降压或软启动。主开关小了。

网友O:
开关可能太小了,至少应在400A以上,另外起动时间要在25秒左右,太小不行。

网友P:
       简单计算一下:通用电动机110kw 6极额定电流约204A,星三角起动,起动电流约204*7*0.33=471A,若负载不太重,则“起动电流一直在400A不动”是有可能的。但星三角起动在从Y转至Δ时,由于电动机残余电压和电源电压叠加,会产生1~2个周波的尖峰电流,其峰值可达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4倍,这时的尖峰电流约204*14=2856A,而一般250A的低压断路器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倍数为10倍即脱扣电流为2500A且瞬时动作,所以“还没切换过来主开关(5~6秒)就跳闸了”。你可以选择大一等级的低压断路器如400A的。但须指出:选择400A的低压断路器只是为了躲过Y转至Δ时的尖峰电流,而不是250A的低压断路器“太小了”。如果用其他的起动方式如变频器起动、软启动器起动等,则250A的低压断路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Q:
同意楼上的

网友M:
变频器可能可以,但是软启动器可能启动不了,重载软启动器在启动的时候电流也要达到2倍左右的额定电流,而且时间较长,而且有的时候整个起动过程的电流都是这么大。

网友R:
嘎嘎,,,,离变压器太远了???启动前降低下其他负荷????用软启动????设备沉否????

开关400A。

网友S:
用的10KV还是380啊???

网友S:
10KV的话看下设置的跳闸电流  380的话空开太小!!!!   个人观点!!!!

网友T:
19楼说的对,但我看过连理枝先生的书上说的是17倍而不是14倍。

网友U:
这么大的负载,应该配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V:
看看水泵进出口阀门调节的对吗/?盘盘水泵

网友W:
电路电流冲击大造成的,这种情况一般需要用变频器或者软启动器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