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nc控制器输出电压而不是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9-08-23):
看了几种cnc控制器,似乎都是采用输出电压信号来驱动伺服电机(工作在速度模式),接收编码器反馈脉冲的方式工作。

1、为什么不采用位置模式,直接发送脉冲呢?

2、伺服电机在速度模式下,若控制电压为0,电机是否立刻停止?

3、工作在速度模式下比位置模式有何优势?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显然又被日本人种的毒草给害了,你多看看这里的老帖,就会明白的。
3-4年前,我和你一样以为脉冲好,还在想能不能用脉冲和反馈的编码器信号做闭环,就是看了论坛上几位大侠的帖子,现在明白了你的问题。建议你也多看看,这样理解更深入。

1、最大的问题是位置模式发脉冲是开环,上位机只管发,是不管最终位置是否能到的。当然也有其它一些原因。
2、控制电压为0,电机不会停止(零漂),更不会立即停止。牛顿定律告诉我们,从来没有“立即”的东西,都是需要时间的,只是时间有长短。采用模拟量控制,就是为了更“立即”一些。
3、首先是可以闭环、然后是位置环转移到了上位机,伺服响应更快。还有,脉冲的最高频率有限制,而频率对于速度,采用模拟量给定,可以有更高的速度分辨率。

网友B:
"而频率对于速度,采用模拟量给定,可以有更高的速度分辨率。"

其实,这到不一定,这个要具体伺服具体分析。

网友C:
“最大的问题是位置模式发脉冲是开环,上位机只管发,是不管最终位置是否能到的。当然也有其它一些原因。”

发脉冲同样构成闭环控制。上位机发脉冲给驱动器,编码器反馈脉冲给驱动器,在驱动器内部就可以进行比较。而如果上位机发送的是模拟量,而编码器反馈脉冲,在驱动器内无法比较,只能再反馈给上位机进行闭环控制了

网友D:
采用模拟量或脉冲都是快淘汰的伺服驱动给定方法,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高速数字总线式信号给定。这个方面与国外相比,国内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过慢慢会发展起来的。

网友E:
以前有个帖子专门讨论到这个问题,受累检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