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联多电平变频杂谈(二)单元内的驱动细节

楼主(2009-08-24):
单元内的驱动细节
每个单元均可视为输出电压源,相对于输出端子Uba有3种电压输出:+U、0、-U(U为储能电容电压),由于负
载通常都不是纯阻性的,因此对于每一种电压输出,电流流向都有两种可能,如图1所示。

0-t1、t2-t3区间电流与电压反向;t1-t2、t3-t4区间电压与电流同相。
下面图中列出可能的各种情况(功率管彩色表示开通白色表示阻断;红色路线表示电流路径):

所有4个功率管都处于关断状态的情形如图2、图3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输出电压大小为U,电压极性取决于电流方向;无论电机电流方向如何,电容均处于充电
状态,这是极其危险的,几十安培至上千安培的电流在毫秒级时间内就能把电容或功率管充爆,这是在运行中绝
对不能出现的状态。

一只功率管开通、其它为关断状态如图4、图5所示

输出电压有两种装状态:0和U(或-U);电容有一半的情况(取决于电流方向)处在充电状态,因此这种状态也
是很危险的,运行中不能长时间处在这种状态。这种状态通常出现在输出电压切换时的过度时期,也就是通常所
说的死区时间所处的状态,死区时间通常只有几微妙,因此,影响甚微,除此之外也是不允许出现这种状态的。

对角开通的输出电压(U或-U)状态如图6、图7所示

无论电流方向如何,输出电压恒定为U(或-U);在电机电流和输出电压反向时电容会处在充电状态,正常情
况下这种电流和电压的反向状态都处在瞬时功率很小的区域(图1中的0-t1、t2-t3区间),只要将负载控制在功率
因素不要过分小的状态运行以及充分大的电容值就不会引起过大的电压上升。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制动电阻泄放
电容储能的情况下绝对不能做制动运行,因为制动运行时平均电容充电能量大于放电能量,这种累积充电很快就
会上升到危险程度。

0电压输出状态如图8、图9所示

无论电流流向如何,输出电压都是0;储能电容总是处在旁路状态。
综上所述,某些驱动情形下对单元是危险的,必须避免这些危险的情况发生,除了设计一些安全保护措施以
外,最好在单元的驱动部分设置一个如图8所示的“默认”驱动状态,当接收到的主控命令发生错误或出现其它
异常情况是迅速转换到“默认”状态,只有“默认”状态是最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