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L300P故障

楼主(2009-08-24):
请问我有一台L300P的22KW的第一次运行电机转动10HZ左右报E23.4,复位后在次运行报E23.6,能复位并且每次运行报都E23.6。关闭电源从新上电又能运行10HZ左右了,是什么原因?我该如何检查?

网友A:
驱动问题

网友B:
看D105等于多少?

楼主:
还是参数?

网友C:
参数 肯定是80

楼主:
参数D80是541故障次数很多。

呵呵

请问该如何检查?跳闸是直流母线电压是510V是不是有点低?电流1.6A,频率11.56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