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工程师解答一下,测量液态二氧化碳有什么流量计

楼主(2009-08-24):
低温高压 要求能输出电流4-20MA信号 请详细说明理由

低温高压 一定要符合现场要求

网友A:
压力有多高?温度有多低?可以的话给各电话吧

010-64956926-16王工

网友B:
我公司的仪表带温压补偿的,具体要求来电商讨一下。13282011923 周

网友C:
可以测量液态的流量计有很多,关键也要看您都需要什么功能,技术要求,详细工况参数,价位?如果这些有了,相信会有很多人能提供方案!可以电话联系我,邢 010-80493720

楼主:
温度在-30度以下,压力没实测 但很高 说明下 一旦受阻将形成干冰。超声波在现场不行的

网友D:
可采用质量流量计.......

网友A:
压力到底是多少呢?温度也太模糊了吧,-30是多少呢-100也是-30以下的,压力很高,高到多少呢?100bar?原则上可以用质量流量计,但没有确定的技术材料,谁也没办法帮你

楼主:
温度就是-30度好啦 可质量流量计才工作到-10 ------70度啊 能测吗》

楼主:
描述下 受到气阻会立即形成干冰的 这是最主要的因素了  再就是-30度 压力没什么一般都没什么

网友E:
要求不高的话,可用靶式。

楼主(2010-07-21):
终上所述 计量不了 呵呵!可别做广告了,这项技术还没人能研发出来呢!

网友F:
可考虑选择E+H的质量流量计,工作温度可到零下200℃

网友G:
质量流量计肯定可以测,在空分冷箱里应用也不少,但是选型时注意,低温对流量管刚性影响很大。不过CO2温度不算低。

网友H:
涡街可以,我们空分基本上很多都是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