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三菱变频器运行模式无法修改的问题

楼主(2009-08-24):
一台三菱S520系列的变频器,PU面板模式操作运行正常。可是修改操作模式参数P79时报ERR2错误信息,参照说明书提示是运行时修改参数或操作模式修改错误。于是检查变频器是停止状态,检查过正反转端子并没有和公共端短路,参数修改模式P77为0和2都试过了,只能把操作模式改为0。1和4其他会报ERR2,如把P79改为2或3,按SET键存参数然后就会报ERR2所改的参数2或3会闪烁无法存入。起他参数可以修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

楼主:
参数是设备故障有人改过参数我又格式化后重设的,原操作模式为P79是3(外部和PU面板组合模式),频率由PU面板的旋钮改变(无外接电位器和多端速及通讯),启停由PU面板或外部按钮来操作,以前运行正常。参数修改后检查过并未发现什么问题,听人说电机参数可以不用设定所以P79以后的参数都是出厂值不知道有无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