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通讯不稳定解决方法?

楼主(2009-08-24):
各位同行,不知各位可曾遇到过GPRS通讯断断续续的问题,但是GPRS模块换个的地方使用的话,没有问题,分析后排除其他原因,可能是移动基站信号切换的问题,请问有谁遇到过此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还能怎么解决...............................

网友B:
问问移动的工作人员.....................

网友C:
1、如果是信号太弱,可以采用高增益天线;

2、如果是DTU刚好在两个基站信号交叉覆盖地方,导致DTU信号获取在两个基站间切换,可以采用定向天线解决这该问题。

网友D:
楼上回答是正解,应用经验欢迎多多探讨

楼主:
谢谢 l楼上两位林的技术知道,我昨天去现场了,GPRS总是断开,然后有重新连接.后来发现了问题,原来GPRS电源在10-11.5V左右变动,我就换了电源之后,GPRS连接就稳定了.

但是我还是没弄明白,厂家告诉我GPRS电源是宽电压的5-35V,为什么会有这总现象?是GPRS内部电源电路处理不行??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E:
正常情况下5-35V的跳变是不会影响DTU工作的,排除了超过这个范围的可能性,那就是设备本身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F:
GPRS 终端信号强不?  如果放置点太低估计洗哦......

网友G: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把这个站点的设备移到其他站点 一切OK 把其他站点的移过来 一样断断续续 不停在与移动网络建立链接-断开-建立链接-又断开 每分钟都在不停断-接-断 ,偶尔1-3分钟GPRS没断,发出几个心跳包,但没有理会中心发来的命令请求(中心每一分钟发一个短帧,要求RTU传数据)。搞不懂呀

原来怀疑电源 线路 变频器干扰 现在一一排除   我最后 把RTU用电瓶供电 在附近的操场用 还勉强稳定

网友H(2009-10-30):
1通讯基站的主流功能在于优先确保手机信道的畅通,而GPRS则是附加的功能信道,但也要占用信道资源。GPRS的连接优先级低于手机,着就是收费标准不同(手机按时间。GPRS按流量)的原因。
2,每一通讯基站信道资源是有限的,运营商根据地理位置,选用的基站设备(如厂家、规格等)也有所不同,市内的资源数量多,野外的少 .用金博通公司的GPRS DTU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