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光电开关的干扰

楼主(2009-08-24):
台达VFD-B 1.5Kw.只要变频器一有输出,光电开关就不断触点就不断抖动(光电开关时继电器输出的),最后换成NPN输出的关电开关,还是有干扰,对应输入点信号不断的通断。有没有什么号的解决办法?

网友A:
1.器单独接地2.光电开关用带屏蔽的3.光电开关的电源独立和信号屏蔽

网友B:
你把光电开关的DC24V负极接机壳(光电开关附近)试试,我的就是这摸做的,主要是变频电机等没有很好的接地

楼主:
现场没有接地条件,光电开关是220V,继电器输出的,不是24V的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