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解决三菱伺服控制器AL37问题

楼主(2009-08-24):
三菱伺服控制器MRJ2S-100A,现在报AL37故障,经查资料后,发现是控制器的参数有问题;奇怪的是,同一个厂家的设备,在最近断断续续坏了4台同样的控制器,又都是同一个故障代码,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如何处维修?

网友A:
三菱伺服控制器专业维修----13556213286

网友B:
查查你的回生电阻吧,这个报警绝大多数是回生电阻引起的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正在修理中.

网友C(2009-09-29):
调整参数,检查制动电阻

网友D:
大家好,请问哪位有MRJ2S伺服放大器的通信协议?传一份给我好,急需啊jykplcdz@163.com谢谢

网友E(2009-10-29):
等待楼主分享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