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接线制作

楼主(2009-08-24):
伺服驱动器:R88M-GT40H-Z 伺服电机:R88M-G10030T-S2-Z 主回路电源输入 L1 L2 L3 单相AC200V-240V AWG18 控制回路电源输入 L1C L2C 单相AC200V-240V AWG18 外部再生电阻连接端子 B1 B2 B3 (此功率下不需接) 电机连接端子 (驱动器侧) U 红 -----------------红 (电机侧) V 白 -----------------白 W 蓝 -----------------蓝 接地 绿/黄(M4压接端子) --------------绿/黄 使用电缆 AWG20X4C 编码器电缆 (增量型编码器型) 驱动器侧 电机侧 E5V 1 ------ 4 E0V 2 ------ 5 S+ 5 ------ 2 S- 6 ------ 3 FG 外壳------ 6

网友A:
http://www.fa.omron.com.cn/default/Index.jsp

OMRON技术服务网站,下个G系列伺服操作手册,里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