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高手进

楼主(2009-08-24):
各位高手看看用这些东西能编写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完成什么功能?
西门子S7-200PLC:CPU226,AC/DC/RLY
西门子EM235模拟量组合,4输入/1输出
空气断路器:DZ47 C32 1个
熔断器:RT18—32 2个
接触式继电器:JZC1-44,线圈电压220V 3个
交流接触器:CDC1-9,线圈电压220V 3个
热继电器:CDR2-16DM 3个
红、绿、黄色指示灯:AC220V 各2个
可调电阻:10K 1个
电阻:10K 1个
电阻:3K 1个
电阻:1K 1个
行程开关:LX19,AC380V 5A 4个
转换开关:5档 1个
钮子开关 4个
复合按钮 14个
急停开关 1个

网友A:
关键是你想做什么,它可以完成的功能很多。

楼主:
说说看啊 大部分东西都要用上啊

网友B:
能实现一些基本的功能了,比如启停控制,位置控制,等等。

你这个问题不好,应该根据控制对象和目标来设计器件,你反着没有什么意义的

楼主:
考试题的清单!不知道电阻和可调电阻的作用

楼主:
大家说说各种方案啊  来参考下下啊

网友C:
如果这是一个考试题,我可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一般来说是设计人员根据需要去选购设备,哪有根据设备编写程序的,这样的题目最容易让做这个题目的人陷入到一种错误思维,或者说将思维限制到了最多和出题者一样的水平,强烈质疑出题者的出题目的,不管什么考试,对这种题目纯粹是应试要求,应该是比如说:

请你实现如下功能(.....)自行选择设备及型号并编写程序。

大家说是不是啊,反正我是不会做这种类似鸡肋的题目的

网友D:
这个明明是个考题,你拿这儿来问!

哎,现在的学生啊,虽说工作不好找,但也不能不好好学习啊,网上碰到这种事情太多了,但是我一概不回答。

网友E:
如果我给你1000元钱,你能买什么?!

网友F:
这个问题等于闭门造车。

了解西门子PLC的朋友,有谁了解上海正航CHION驰恩系列PLC的?跟西门子的PLC兼容,包括外观尺寸,接线端子,程序都兼容。

网友G:
专家教你怎么做www.gkhdw.com.cn

网友H:
如果是考题,出题者大脑短路了,如不是考题,楼主在想什么

网友I:
关键是你想做什么。。。。。。。。。。。。

网友J:
自己想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