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电脑不能通讯

楼主(2009-08-24):
我有一台FX2N不能与电脑通讯(软件为GX,电脑用串口,电缆用的SC-09,但用手持编程器又能连上),其它20几台FX2N、FX2、FX0N及NB系列的PLC都能连上。不知是什么原因,望那位高手能指点指点。不好意思,我是分数太少了,赠送分数就只能少点罗。

网友A:
那比较奇怪 呵呵

用232BD连接试试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B:
编程插口接触不好吧,或者插针不正了。

楼主:
对:xiakebiao110 关于

编程插口接触不好吧,或者插针不正了。

内容的回复:

插针我也检查过,没有问题,我也想应该是这台机器的通讯部分有问题,但奇怪的是手持编程器能连上且能正常编程。

网友C:
把plc转道stop试一试

网友D:
你电脑端口设置的对不对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电脑端口设置的对不对阿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F:
先排除是pc的问题,还是plc得问题。然后就是电缆了。gx软件的设置就是串口一项,com口对就没问题。

网友G:
可能是:PLC接口芯片软损坏,电平偏低。且你用的电缆是假的,并非正式的通过芯片实现RS232转RS422,只是通过几个电阻实现。

网友H:
在其它一台plc连线试一下。要是可以。哪线和电脑没问题。再试。看一下设置。还有可能线没插好。我也有这种现像。把线重新插。再试就好了。

网友I:
首先要三凌PLC电源220U要通电。然后再检查数据线.一般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J:
是不是串口设置参数的问题

网友K:
就是电缆了

网友L:
你查一下PLC的接口,和SC-09线的插头吧。问题就出在那两个地方了!

网友M:
检查设置的问题,qt

网友N:
呵呵;可能是通讯口有故障了;手编器本身就是相同的协议,所以连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