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七夜老师请教SEW伺服控制器的代换问题

楼主(2009-08-24):
我公司有一台MKS51的伺服控制器坏了。在不改设定参数和IPOS程序的情况下用MPB+MAS代换,有什么不良的

的影响吗?都是后缀有50的含IPOS的。

网友A:
这是SEW上一代的多轴伺服控制器,建议你不要这样使用,你现在用的这些型号的机器已经全部停产了,如果可能建议你购买新的MOVIAXIS,否则得话,你如果是MAS坏了,一样要重新购买MOVIAXIS。
你在那里?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我。

楼主:
因为我们的另一个车间有MPB和MAS的备件,而MKS的备件是不好买.,所以才这样代换的.就现在的运行效果来看,还是不错的.只是上次电话问SEW的工程师,他们说是不能代换的.所以才在这里向七夜老师请教.

网友A:
1.首先,你说的这三种机器全部已经不能买了。
2.直接替换是不可以的,需要将参数全部重新设置和IPOS程序读懂原来的基础上,重新写。

楼主:
这些机器是已经不好买了,但我们的仓库还有好几套MPB和MAS的备件.我们已经这样替换了,都用了好几天了.参数和IPOS程序都是没有修改直接用过去MKS的数据传的.从运行情况来看和以前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想向七夜老师请教一下,这样会不会有什么不妥,从本质上两种机器是不是有什么区别?谢谢了

网友A: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这样用,应该需要根据新的机器结构重新设置参数,还有我不明白的是,IPOS程序部分,你的机器结尾时00还是05?

楼主:
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下,MKS上所用的A2板(主控板)A3板(连接编码器)和MAS上所用的A2A3板是一样的.(指所用的元件的型号和在电路板上的布局一样).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只可能是元件内部的微程序.硬件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才敢代换的.参数和IPOS是一点没改,直接传原来MKS上的数据.好象没感觉到MKS和MPB+MAS有什么区别.机器结尾当然是50,只有50才能支持IPOS.00是没有IPOS功能的.

楼主:
代换前曾问过SEW的技术支持工程师,他的说法是和你一样的.说这是两样东西,不能直接换,要改参数设置和读懂原来的IPOS程序,然后重写.但我们没改就直接代换好象也可以了.所以实在是有些不明白.从SEW的手册上来看,是同一时期的产品,用同样的方式和命令编写IPOS程序,基本参数的设置方法和代号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不能代换呢?是不是你们在软件上做了什么区别,因为硬件实在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希望七夜老师能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换的是整个机器还是单个板?50的是含有IPOS程序的,主要是设置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涉及到参数的选择,比如伺服控制器的设置需要配置电机的型号和伺服控制器的参数,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你描述的这个老型号的设备,在做初始化的时候,机器不需要读取伺服控制器的型号,所以下去的参数里面也没有记录这个,你说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今天发一个邮件到德国的研发部门问一下看看,但是最好你能仔细的描述一下你的机器的型号和替换的情况。还有你的IPOS程序能够发给我看一下吗?因为有些时候会有需要注意根据机器型号的预配置指令,不知道你的那个程序里面含有否?

楼主:
换的是整个机器.原是MKS51A-010-503-50,用MPB51A-011-503-50和MAS51A-010-503-50代换的.我手动配置了电机型号,为

DFY71S,3000RRM,其它的一点没动.当时替换的情况做了很多种尝试.包括用MKS51A-005-503-50来代换.但运气不好,当时借来的这台5A的是坏的.今天从德国来了一台二手的MKS51A-005-503-50,我换上去试了试,效果好象也不错.但是上次SEW的工程师也说5A的不能换10A的.但我们的电机是750W的.IPOS程序当然能发给你看,但不知怎样发给你.

网友A:
can.shen@sew-eurodrive.cn

网友B(2010-06-09):
请教老师,SEW MDS60A0022-5A3-4-00 这款伺服控制器是不是停产了,还能买的到吗?

网友C(2010-08-09):
七夜老师,请问您有SEW的实用传动工程手册吗?能否发给我个,ljw87778895@163.com或QQ联系6186483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