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特种作业复习题

楼主(2009-08-24):
电工特种作业复习题
一、填空题:
1、电路产生过渡过程的条件是电路有(换路),产生过渡过程的内因是由电路中含有(贮能)元件。
2、直流电动机磁励方式可分为(他励)、(并励)、(复励)和(串励)。
3、变压器空载运行时,其(铜耗)较小,所以空载时的损耗近似等于(铁耗)。
4、电机的对地绝缘电阻和相间绝缘电阻,常使用(兆欧)表,而不宜使用(万用)表。
5、交流电机定子绕组的短路主要是(匝间)短路和(相间)短路。
6、按照工作原理,电工仪表分为(磁电式)、电磁式、(电动式)、感应式
7、电机绕组常用的浸漆方法有(滴浸)、(沉浸)、(真空压力浸)、(漆浸)和(浇浸)。
8、交流电机铸铝转子常见的故障是(断笼),包括(断条)和(断环)。
9、同步电机按运行方式和功率转换方向可分为(电动机)、(发电机)、(补偿机)三类。
10、电工仪表按读数方式分类,可分为(直读)仪表和(比较)仪表。如电桥、电位差计等属于(比较)仪表,万用表等属于(直读)仪表。
11、在安装功率表时,必须保证电流线圈与负载相(串联),而电压线圈与负载相(并联)。
12、直流双臂电桥又称为(凯尔文)电桥,是专门用来测T(小电阻)的比较仪表。
13、晶体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随温度升高而(增大)。
14、一个自动控制系统,一般由(输入)环节、(放大)环节、(执行)环节、(反馈)环节及(比较)环节等组成。
15、交流接触器常采用的灭弧方法是(电动力)灭弧、(栅片)灭弧;直流接触器常采用的灭弧方法是(磁吹)灭弧。
16、灭弧罩一般用(耐弧陶土)、(石棉水泥)和(耐弧塑料)等材料制成。
17、交流接触器铜触点因表面氧化,积垢造成(接触不良)时,可用小刀或(细挫)清除表面,但应保持触点原来的(形状)。
18、接触器触点开距的调整,主要考虑(电弧熄灭)是否可靠,触点(闭合)与(断开)的时间,断开时运行部分的弹回(距离)及断开位置的(绝缘)间隙等因素。
19、引起接触器线圈发热的原因有(电源电压)、(铁心吸力)不足,(线圈匝间)短路,电器动作超过额定。
20、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是由于回路(负荷电流)所决定的,它不随二次阻抗(负载)回路的变化。这是与变压器工作原理的重要区别。
21、我国规定的安全电压的等级有42V、36V、24V、(12V)和6V。
22、消除静电危害的措施大致有接地、(泄漏法)、(中和法)、工艺控制法。
23、欧姆定律是反映电阻元件两端的电压与通过谅元件的(电流)同电阻三者关系的定律。
24、如果在电路中串联一个电阻,则电路中等效电阻(增大)。
25、1度电表示是(lKWh)。
26、普通照明线路电压指明为220V,则其线路出现电压峰值约为(311V)。
27、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常运用于整流检波。
28、触电事故可分为(电击)和电伤。
29、直流电中用相应的颜色表示电源极性,其中(红色)表示证极,(蓝色)表示负极。
30、国家规定的安全色中,红色表示(禁止)、(停止);蓝色表示指令,必须遵守的规定。
31、电气隔离通常采用变压比(1:1)的隔离变压器实现工作回路与其他电气回路电气上的隔离。
32、引起电气设备过热的原因主要有短路、(过载)、(接触不良)、铁芯发热、散热不良。
33、电阻元件欧姆定律表达式(I=U/R)。
34、如果在电路中并联一个电阻,则电路中等效电阻(减小)。
35、三相电源三角形接法时,线电压和相电压关系是(U线=U相)。
36、在由二极管组成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如果输人为交流50V,整流输出为(45V)。
37、成年男子平均感知电流约为(1.lmA)。
38、电功率就是单位时间内电场力所做的(功)。
39、对于三相正弦交流电,其两两间相位差为(120)度。
40、晶体管根据输人和输出信号公共点的不同,可分为(共发射极),共基极,共集电极。
41、按照发生电击时电气设备状态,电击可分为(直接接触电击)和间接接触电击。
42、在高压设备上工作时需填写(第一)种工作票,低压设备上工作则填写(第二)种工作票。
43、黄色表示警告、注意;绿色表示指示(安全状态)、通行。
44、一般国产电机绝缘等级为F级较多,其最高极限温度为(155度)。
45、一般低压线路和设备的绝缘电阻要求不低于0.5M欧姆,对于携带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不低于(2M)欧姆。
46、保护接零是指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电网的(保护零线)相互连接。
47、保护接地是把故障情况下可能呈现危险的对地电压的(导电)部分同(大地)紧密地连接起来。
48、人体是导体,当人体接触到具有不同(电位)的两点时,由于(电位差)的作用,就会在人体内形成(电流),这种现象就是触电。
49、从人体触及带电体的方式和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触电可分为八单相触电)人站在地上或其它导体 上,人体某一部分触及带电体;(两相触电)人体两处同时触及两相带电体;(跨步电压触电)人体在接地体附近,由于跨步电压作用于两脚之间造成。
50、漏电保护器既可用来保护(人身安全),还可用来对(低压)系统或设备的(对地)绝缘状况起到监督作用;漏电保护器安装点以后的线路应是(对地)绝缘的,线路应是绝缘良好。
51、重复接地是指零线上的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再连接,其安全作用是:降低漏电设备(对地)电压;减轻零线断线时的(触电)危险;缩短碰壳或接地短路持续时间;改善架空线路的(防雷)性能等。
52、对容易产生静电的场所,要保持地面(潮湿),或者铺设(导电)性能好的地面;工作人员要穿(防静电)的衣服和鞋靴,让静电及时导人大地,防止静电(积聚),产生火花。
53、静电有三大特点:一是(电压)高;二是(静电感应)突出;三是(尖端放电)现象严重。
54、用电安全的基本要素是(电气绝缘)、(安全距离)、(设备及其导体载流量)、明显和准确的标志等是保证用电安全的基本要素。只要这些要素都能符合安全规范的要求,正常情况下的用电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证。
55、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有两种类型:即(电击)和(电伤)。
56、安全工作规程中规定:设备对地电压高于250V为高电压;在(250V)以下为低电压;安全电压为(36V)以下;安全电流为(10mA)以下。
57、雷雨天气需要巡视室外高压设备时,应(穿绝缘靴),并不得接近(避雷器)、(避雷针)和(接地装置)。
58、遇有电气设备着火时,应立即将(该设备)的电源(切断),然后进行(灭火)。
59、运行工的常用工具有(丝钳)、(螺丝刀)、(电工刀)、(活板手)、(尖嘴钳)、(电烙铁)和低压试电笔等。
60、带电设备着火时应使用(干粉)、(1211)、(二氧化碳)灭火器,不得使用(泡沫)灭火器灭火。
61、每张操作票只能填写(一个操作)任务,每操作一项,做一个(记号"√")。
62、已执行的操作票注明“(已执行)”。作废的操作应注明“(作废)”字样。这两种操作票至少要保存(三个月)。
63、在晶体管的输出特性中有三个区域分别是(截止区)、(放大区)和(饱和区)。
64、在阻、容、感串联电路中,只有(电阻)是消耗电能,而(电感)和(电容)只是进行能量变换。
65、在倒闸操作中若发生(电阻)时,不准擅自更改(操作票),待向值班调度员或(值班负责人)报告,弄清楚后再进行操作。
66、在变电站(所)操作中,不填用操作票的工作有(事故处理)、(拉合开关的单一操作)、拉开接地刀闸或拆除全厂仅有的一组接地线。
67、填写操作票,要包括操作任务、(操作顺序)、(发令人)、(操作人)、(监护人)及操作时间等。
68、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人体距接地点的安全距离:室内应大于(4m),室外应大于(8m)。
69、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是由一次回路的(负荷电流)所决定的,它不随二次回路(阻抗)变化,这是与变压器(工作原理)的主要区别。
70、变压器油枕的作用是(调节)油量、(延长油的)使用寿命。油枕的容积一般为变压器总量的(十分之一)
71、变压器内部故障时,(瓦斯)继电器上接点接(信号)回路,下接接地开关(跳闸)回路。
72、变压器的冷却方式有(油浸自冷)式、(油浸风冷)式、(强油风冷)式和强油水冷却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