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处理EPS简单故障

楼主(2009-08-25):
    买电器网(www.midiqi.com)告诉您怎样处理EPS简单故障:

       首先通过检测、经验判断仔细分析故障原因,区别是EPS外部电网原因,还是输出线路或负载原因,或是EPS机器本身内部故障原因。

  (一)如是EPS机器外部原因则应及时消除引起故障外因。

  市电电压持续不稳或偏低的应在EPS前面加增稳压器;输入市电相位错相或缺相的应重新纠正相位;负载大大超载的应把超载部分卸下来,或对EPS功率进行扩容;输出线路短路的应把短路点查出来排除掉。

  (二)如果EPS内部出现故障,应根据EPS自检显示及维护人员借助万用表的检测情况加以判断,输出断路器和蓄电池坏的话,EPS会直接报警显示故障部位。

  充电板的检测是:测试蓄电池组端电压是否正常 (4只电池型闭路一般为51VDC左右,开路为56VDC左右;16只电池型闭路一般为205-210V左右,开路为220VDC左右;过高过低均为不正常),其次是检查逆变模块是否损坏(一般检查其脉冲信号接入端的两端是否被击穿),如果其他一切正常则应检查控制板的输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以及控制板加在逆变模块的脉冲控制信号是否正常,如控制板有故障则应换板。等等。

本文来自:买电器网 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