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电脑通过485口和台达PLC的485口通讯。

楼主(2009-08-25):
因PLC的编程口和人机通讯,想通过PLC的485口和电脑联机调试。但连接后通讯不上,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为什么不把人机使用485和PLC连呢,不支持?

楼主:
人机界面也没有485口。

网友B:
电脑也没485口啊!一般要转换的,HMI一般都有485口

楼主:
电脑是没有485,也没有232。我用US 转的232然后再转成485再和SA plc相联的。为什么通讯不上呢?

网友A:
U口转的232,这个没问题吧,好多不好的转换器转232都有问题.

楼主:
是可以通信。把PLC站号设为1好象就可以了。

网友C(2009-10-22):
好通讯的  比 232 快多了 很好用哦

网友D:
设置好PLC的通讯口模式就能用,这个我刚用过。

网友E(2010-12-22):
呵呵我现在也正在想这种方法,会的请教

网友F:
可以用PLC上的485口 下载上传程序?

网友A:
这样意义也不大啊,你屏是主站了,电脑还要做主站,

网友G:
台达有USB-485的转换器,好像U盘一样的,我见过体积和做工最好的,很好用的!

去台达网站查查~~~~~·

网友H:
型号为:IF6500

网友I:
先对RS485进行端口初始化

网友I:
电脑那边 安装 RS232 转 RS485 的转换器 然后接2芯线就可以了

网友I:
对了 编程口好想很少上位机通信

一般只用于连接编程器

网友J:
台达触摸屏有485口,可以和台达PLC通讯,只是需要在PLC里先写一段程序

网友:
触摸屏用的编程口和PLC通讯,但是楼主知道屏和PLC之间的通信协议么?485只是结构而已,关键是协议。。。。。。

只要知道协议,PC编程就简单了。并且PLC端连程序都不需要。。。PC端就像组态软件一样了。。

网友K:
通讯之类的东西如果已经在plc里设置好了 那么在触摸屏下载的时候 注意下站号 设置为1 试试

网友L(2011-02-27):
看看说明书:com2口不支持编程

网友L:
人机用232转485,再与PLC的485连接,或人机直接设为485连接,两种方法都很好用

网友L:
调试时用232转485,连接到PLC的485,调试后还是用编程口连人机,这样只要准备一个232转485 ,以后一直好用。

网友M:
这个就比较麻烦,先用USB转232,然后再用232转485,就可以通讯啦!我就这样搞过,呵呵呵

网友N(2019-06-27):
引用 网友I:
先对RS485进行端口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