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

楼主(2009-08-25):
大家好,我这里有台汇川MD320   380V   11KW的变皮频器,原因是工厂里的电工把输入是线接到+   —上去了模块已经坏,我把模块拆了,电源修好了,可是上电就报ERR  18,我把7840拆了就可以,请问大家这是那里原因,谢谢

网友A:
汇川11KW变频器的驱动板,给电流检测电路光耦7840(U5,U6)原边供电的线路,地线是通过模块内部引线连在一起的,当炸机拆除模块后,这跟引线也就没有了,这会导致7840原边的5V供电没有,光耦7840内部电路决定了当原边没电源,而副边供电正常的情况下,7840第6,7脚之间会输出个固定的2.5V压差,这一上电机器会误以为有很大电流输出,所以报ERR-18。
拆除模块后,不用拆下7840,只要在驱动板的模块引脚处,短接第19和4脚,短接第15和6脚就可解决。

感谢你的支持!如有疑问,也可致电0755-29619910,汇川技术支持热线。

楼主:
你好我 按照你的方法试了,还是一样,6-7脚只有1。8V,7-8脚有3。2V

请问是那里原因,你电话号码是多少,能给我吗,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按上次说到的方法“驱动板上模块引脚短接第19和4脚,短接第15和6脚”之后,7840正常情况下各引脚电压是:
原边:4脚是地,第1,2,3脚对4脚之间电压分别是5.1V,0V,0V。
副边:5脚是地,第6,7,8脚对5脚之间电压分别是2.5V,2.5V,5V。

请再仔细测量一下。感谢你的支持。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我已经搞好了

请问你电话多少,希望以后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