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 7.1 和AB LOGIX 5000 PLC通讯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9-08-25):
各位高高手,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用的CITECT7.1 与AB 的LOGIX 5000PLC 通讯时,建的标签与PLC中的地址通讯不上,有的时候运行一段时间就又能通讯上了。有的时候删除了重建,就可以通讯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让这把小弟给害苦了,请高高手们指点一二!万分谢谢!!!

网友A:
占个沙发!新手路过等高手来指点!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资料没有?

网友C:
还是用OPC吧,RSLINX+CITECT 7.1

EMAIL:hunterco2003@sina.com

QQ:325139815

------------------------------------

MYBLOG:http://blog.sina.com.cn/hunterco

网友D(2009-12-03):
在配置文件中添加一个参数看看能否解决

工程编辑器--工具--配置文件

section中输入 IOdevice中的协议名称,比如OPC ,比如Modnet

parameter中输入FailOnBadData

value中输入0

http://www.52plc.net/